请问你箭头指向的位置,应该怎么叫

楼主(2020-03-07):
箭头指向的位置怎么叫法。是不是叫热轴套?还是别的叫法

网友A:
看不太清,你的意思是后来套上的?

网友:
肩膀头子

网友:
通俗的加法就是轴肩咯

网友:
什么用途,什么叫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太清,你的意思是后来套上的?

楼主没搞清加工工艺,不可能是套上去的。这个位置要在紧固的时候起到定位作用的。

网友:
应该是轴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太清,你的意思是后来套上的?

不是套上去的 一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