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量点胶-问题讨论

楼主(2020-03-07):
基本情况3c行业镜头自动点胶工位(粘住镜头),微量点胶,设备已经进入试产阶段,但点胶合格率不高。
设备简介流水线作业。镜头在流水线上运动镜头在点胶工位定位(治具高度限制,XY向有间隙),视觉引导机器人用点胶阀竖直点胶,点胶轨迹不连贯(避开镜头夹紧治具)。
基本器件scara机器人,视觉(定位镜头),顶针式点胶阀(气动),UV胶水型号904-GEL(粘度8000mPa·s),25G针头(内径为0.26mm)。
工艺要求镜头四周点胶(PCB板与镜头靠胶水粘接),胶水高度不超过镜头座高度(1.5mm)的1/2且胶水均匀,胶水宽度大约为0.5mm。
试产问题小批量测试有10%不良(胶水没有粘住镜头:胶水与镜头有微小间隙)
分析对策
胶水与镜头有间隙,说明针头位置不对或者胶量减少。
1. 针头位置不稳定
1.1针头变形----基本排除
影响:点胶轨迹不可控
对策:已配置针头位置校准模块(校准针头XYZ)(针头为机器人工具坐标)
1.2视觉误差:----潜在风险
影响:会造成运动轨迹误差,导致点胶靠外,视觉有一定的误判率
对策:统计数据,优化参数。----待验证
2.胶量不稳定
2.1镜头高度误差:----基本排除
影响:在点胶时,不同产品与针头间距不一致,点胶效果不可控
对策:产品已有高度限位
2.2针头距离pcb板距离误差:----基本排除
影响:点胶效果不可控
对策:机器人点位控制
2.3供胶管压力误差----潜在原因
影响:胶量不稳定。选用的festo一般调压阀,胶管入口压力可能会被其他气路影响
对策:选用精密调压阀,另外在胶管入口增加一个数字压力传感器。----待验证
2.4点胶时间误差plc控制----基本排除
2.5点胶阀流道大小误差:开阀压力可能不稳定导致流道不稳定----潜在原因
影响:胶量不稳定。阀理论打开气压Pmin=4.2Mpa,现场输入气压为4.5Mpa,此时阀没有完全打开,若气压不稳定,则会导致出胶量不稳定。
对策:将阀开启压力增大到阀完全打开(5Mpa),此时胶量完全由供胶阀输入气压及开阀时间决定。----待验证
2.6胶水充填率:----潜在原因
影响:在以上条件均一定的情况下,胶量可能会随胶管胶量的减少而波动
对策:在填充料分别为100%,50%,20%等情况用称重的方法验证其原因。----待验证

讨论事项:
1.以上分析是否正确?
2.还有没有其它要素没有考虑到?

参考图片
1.镜头组件示意:(5mmX5mmX5mm方形)

1.2产品俯视图(A边胶水总失败:靠外)

2.点胶阀:由控制器气动控制开合

3.点胶系统图:
4.思维导图
5.设备图片

楼主:
请教大家!

网友A:
1)少说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流水频率。。。
当然,还有红色和黄色管路是不是足够短。。。管路内径和壁厚、材质是否符合胶水流动物理特性。。。尤其红色管路,有没有缩喉截面。。。

因为胶水的粘性,管壁厚、管内径、罐子的材质和质量原因,即使在恒压推动下,只要管子略长,一个周期内各时间段的出胶量明显不同。

2)感觉用上了UV胶,却没好好利用UV胶的特点。

3)机器人、视觉这些高大上都用上了,为什么还拘泥于使用那么不稳定的气压来保证推送量?42推杆步进电机套装,也只有200块前后。。。(何况,那点胶阀,轨迹也不便宜。。。)

好机器,不一定得堆一大堆昂贵的器件。

很普通的控制就能做得很好。。。

比如,很小的丝杆步进电机加兽用连续注射器。

网友:
看着这个帖子,想起来一件事儿。

一台大设备,需要冷却用循环水。

人家说,不开机时看一下水压表就行了。

等机器转起来了,我硬拽着人家去看水压表,人家傻了。。。

还有,气泵是超大。可,就从一个小不点的稳压器分出七八个气路去驱动缸径30以上、行程100前后的七八个气缸,还想达到不到一秒种的稳定运行周期。。。

流体,开闸后,入口推着,出口半天才会感觉到“哎呀,谁挤我啊!!!”  就像早晚上下班高峰时的地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少说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流水频率。。。
当然,还有红色和黄色管路是不是足够短。。。管路内径和 ...

谢谢点拨!回复如下:
1.线体节拍为25s/pcs
2.供胶管路(原理图示为红色)其实为不锈钢加工件,也就是红色管路足够短;阀的供气管路(蓝色)估计2m,不够短--可能是个问题点。
3.定量出胶方式可能不合理,后面考虑换成电动供胶方式
4.关于运行时,气压波动问题,说的有理!线体头上要换一个大号的减压阀
5.关于机器人+视觉是工艺决定的,忘轻拍!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B:
如果对气源稳定有要求的话,可以考虑设备增加个合适容量的储气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对气源稳定有要求的话,可以考虑设备增加个合适容量的储气罐

谢谢提醒!

网友C(2021-12-01):
请问楼主对点胶阀了解吗

网友D: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想知道结果呀

楼主:
今天来说说这个定量点胶的结论:在没有换电动点胶阀的情况下,问题没有基本解决了。主要措施如下:1.缩短点胶阀的进口管路(少用调速接头,少用弯头) 2.更换供胶管的调压阀--精密调压阀 3.优化点胶轨迹 4.每次换新胶水还得调节一下供胶管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对点胶阀了解吗

有一些了解,朋友是行家,也请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想知道结果呀

有结论了,请查看。

网友(点评):
楼主看你#11楼的措施是不是说根本原因或者主要原因还是在气路不稳定方面?像楼上说的如果换成丝杆步进定量点胶会改善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结论了,请查看。

主要原因确实是气路不稳定。要是换成电动螺杆阀,我觉得就可以完全解决了,还要考虑到螺杆阀自身的缺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原因确实是气路不稳定。要是换成电动螺杆阀,我觉得就可以完全解决了,还要考虑到螺杆阀自身的缺陷。 ...

我们准备也在用点胶机,有个问题请教下,电动螺杆阀是不是控制点胶量的,它是不是比气动螺杆阀更稳定?

网友E:
还有螺杆阀有什么具体问题,我想了解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原因确实是气路不稳定。要是换成电动螺杆阀,我觉得就可以完全解决了,还要考虑到螺杆阀自身的缺陷。 ...

这个是类似屏蔽盖侧边点胶吗?以前我们用的都是武藏的点胶机,性能还是比较稳定的

网友:
毕竟气体很容易被压缩,如果对出胶量有精细的控制,就需要用螺杆阀了。还挺贵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螺杆阀有什么具体问题,我想了解一下,谢谢!

没用过,据说可能有回吸和滴胶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