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Q235和调质45#镀硬铬后的表面硬度、耐磨性一样吗?

楼主(2020-03-07):
求助,Q235和调质45#镀硬铬后的表面硬度、耐磨性一样吗?

网友:
Q235含碳量小好多吧

网友:
两种不同材料度硬铬后的硬度是镀层的硬度。

网友:
表面硬度、耐磨性,应该是一样的吧。。。能测的,都是镀层表面。

但,用途,寿命、意外情况下的坚挺能力等等等,就天壤之别了吧?

网友A:
海绵上铺瓷砖跟水泥地上铺瓷砖

网友:
45#钢机械性能优于Q235,硬度也是前者高一些

网友:
像5楼说的那样,硬度、耐磨性都是涂层性能,都一样;
当受力未能突破涂层,就是一样的东西;当受力突破涂层或者涂层受损,本身材质就有影响了;
楼主应该也清楚,45钢是成分稳定的钢材,硬度、韧性都相当均匀;Q235只看性能,算是杂钢,碳含量不稳定甚至不均匀的的;
就看怎么用了,如果不怎么受力,也就一样了

网友:
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海绵上铺瓷砖跟水泥地上铺瓷砖

形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海绵上铺瓷砖跟水泥地上铺瓷砖

所以表面硬度和耐磨性都一样,而力学性能不一样

网友(点评):
硬度和耐磨一样的原因是镀铬,但是考虑负载的情况的话,基材变形,镀层会起皮...

网友:
C45 比Q234碳含量高,所以C45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