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热处理后的形变量

楼主(2020-03-07):
  想请问各位大神,我做了一条轴,总长度777,直径最大的是52最小的是35,两端出轴,轴端离轴承距离为278,要求调质hrc42-45,现在供应商硬度只做到36,我这个是旋转主轴的,请问有没有问题?

网友:
轴的变形量要看轴运转时,轴上载荷的分布情况,利用材料力学中的知识计算下。

网友:
楼主是想知道热处理的变形吧,不是工作中的受力变形。这个还挺难预测的,没有计算公式吧

网友A:
供应商做轴的硬度没有达到楼主的需求,是让步接受吗?
这根轴可以在热处理前做个三坐标测量,热处理后再测一次,通过对比分析出误差值。

网友B:
什么材料能调质到这硬度?你的轴经是怎么确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材料能调质到这硬度?你的轴经是怎么确定的?

40cr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应商做轴的硬度没有达到楼主的需求,是让步接受吗?
这根轴可以在热处理前做个三坐标测量,热处理后再测 ...

现在再热处理就会形变了
现在就是怕工作的时候会弯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