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带轮工程图如何标注基准宽度,如图

楼主(2020-03-07):
如图所示,
那根基准线如何添加?

--------------------------------------------------------------------------
非常抱歉,问题没有描述清楚,
我的意思是Solidwork画好的带轮,出工程图的时候“基准宽度”那条线怎么办?
要手动草图吗?

网友:
右边不是写了嘛?你问的问题太模糊,你是要问设计软件上这个线怎么画?还是要问这个值怎么来的?或者我压根没读懂你的问题?

网友:
像图中这么标

网友:
应该草图画上去的

网友:
工程图里手动添加就可以。

网友:
我是手动添加的

网友:
手动标注是最后的办法,这个基准线其实就是分度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