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悬臂式起吊的配重计算方法

楼主(2020-03-07):
如图,下面底座1.2米乘1.2米,悬臂水平距离悬出2.4米,悬臂用80*60*5和70*50*5的矩形管,旋转圆管80*5,下面支撑圆管用100*5的圆管,这些结构件强度能满足吗?实在是没自信了

网友:
《起重机设计手册》里有一个章节,叫“稳定性验算”,可以解决你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好的,我去找一下这本书

网友:
有三维图了,显示下重心位置

网友(点评):
显示重心位置后算出来配重过大,感觉不太对

网友:
以起重机的右轮与地面的交线中点为原点,右边力矩2。4X500,左边力矩为初定原点距配重重心的距离乘配重重量,两力矩和为零,粗算出配重重量,要精确计算,要考虑所有构件的重量和重心与原点产生的力矩

网友(点评):
是用这么算的,就是不敢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