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轴有N个配置,如何出工程图?

楼主(2020-03-07):
如下图
一根轴,N个配置,要把每个轴都出个图吗?
还是能链接个表格,把所有配置的尺寸列出来。

希望实现下图所示。

网友:
嗯 做个表格把

网友A:
这个直接调取系列零件设计表就可以了

网友:
想法明确。做法靠自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直接调取系列零件设计表就可以了

网友:
用你给的表格形式最简单,也最清晰,一张图表达了N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直接调取系列零件设计表就可以了

完美解决,多谢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
大佬的呼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