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式手持测振仪测的速度、加速度、位移如何选择

楼主(2020-03-08):
请教大侠,将测振头吸在减振架上,这时测得位移的含义是(mm)的含义是什么?

网友A:
感觉是振幅吧!

网友(点评):
现场使用的是HY-103 振动测量仪。有三种显示模式:加速度 m/s^2 速度mm/s 位移 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振幅吧!

现场使用的是HY-103 振动测量仪。有三种显示模式:加速度  m/s^2   速度mm/s   位移  mm.

网友A:
https://item.jd.com/29186969612.html
看看这个链接挺像,mm的测量范围是0.001~1.999mm这个应当是振幅的范围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jd.com/29186969612.html
看看这个链接挺像,mm的测量范围是0.001~1.999mm这个应当是振幅的 ...

是振幅或是振幅的峰值平均,这只是一个名词的问题。如机器在减振弹簧上,摆动的幅度远大于1.99mm.振动测量头吸在机器上,测量的振动位移是0.5mm。这个0.5mm振幅的含义是什么?

网友(2024-01-22):
这种表测位移是通过一个10-1000Hz的带通滤波器,所以低频的振幅是被滤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