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m能行么?

楼主(2020-03-08):
丝杆轴径40mm,导程20mm,水平运动,负载100KG,速度300mm/S,丝杆3m可行么,丝杆自重会不会下垂?运动3m的精度可以保证多少?

网友A:
为什么不用齿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齿条?

想到达比较高的精度

网友(点评):
齿轮齿条一样可以达到想要的精度

网友:
水平运动100KG负载,同步带应该可以,计算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你要用丝杠导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用丝杠导向吗

准确的说应该是丝杆传动,而不是导向

网友:
40直径3m不算长,预紧的话下垂0.02以内吧,具体打表能打出来。

网友:
可能比较贵

网友C:
你用丝杆,不用导轨吗,那你这个丝杆真是够浪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用丝杆,不用导轨吗,那你这个丝杆真是够浪费的。。

第一反应是为什么不用直线导轨或者半圆导轨?

网友E:
我是这样觉得的:丝杠尾端也做成固定的,拉紧可以预防丝杠下沉,另外在水平工况下即使丝杠轻微下沉,精度应该也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丝杆,不用导轨吗,那你这个丝杆真是够浪费的。。

咱们不提这么低级的问题好么?

网友(点评):
计算一下3m的长杆在负载条件下的刚性不是很难吧,随便找本书或者用SW之类的模拟一下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反应是为什么不用直线导轨或者半圆导轨?

哪有不用导轨只用丝杆的?我没见过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有不用导轨只用丝杆的?我没见过啊

有的,光驱里面就是一端只有丝杆,没导轨,轻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这样觉得的:丝杠尾端也做成固定的,拉紧可以预防丝杠下沉,另外在水平工况下即使丝杠轻微下沉,精度应 ...

主要是机构是在梁上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咱们不提这么低级的问题好么?

材料力学中的压杆稳定计算个大概就行,做到心里有数。

网友:
齿轮齿条也可以达到比较高的精度,人家激光切割机都是这么用的,如果精度要求还高,不如用直线电机,100kg的负载,也不是特别大

网友:
这丝杆可贵咯

网友F:
丝杆传动,具体支撑,还是加上导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丝杆传动,具体支撑,还是加上导轨吧

你是不是大学刚毕业,没导向丝杆能跑直线么?

网友(点评):
嗯,我刚毕业

网友:
用同步带,齿轮齿条啊。齿轮齿条精度也可以达到的。而且3m 40的丝杆很贵。

网友G:
建议齿轮齿条,3m丝杆一是贵,二是太长的丝杆刚性不足下速度起来后会共振抖动

网友:
引用 网友G:
建议齿轮齿条,3m丝杆一是贵,二是太长的丝杆刚性不足下速度起来后会共振抖动

是的,抖动才是它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