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安全弹簧是怎么起到保护作用的?

楼主(2020-03-08):
当物料太硬的时候会把缓冲弹簧(7)压紧
使得右边那个辊体右移
这样的话这个轴承座(5)是不是也得做成可移动的
对面的皮带就不管它让它自己张得更紧么?

网友:
那个,你要是右边的辊体确定是可以右移的话,轴承座本来就是可移动的吧?

皮带张紧度不能不管的,一会松一会紧的,皮带很快就坏了,开始打滑了

网友:
对面的皮带下面也需要个缓冲涨紧轮!

网友:
缓冲弹簧保证辊子挤压坚硬物料时不致损坏辊子和轴承组成的轴系

网友A:
那个破碎辊是两个组成一对的,左边是皮带驱动的主动辊,右边那个是随动的。

网友:
这是一个啥机器,粉碎机?

网友:
好像知道你这个模型是干嘛用的

网友B:
皮带驱动的主动辊不需要移动,件10移动就调整了破碎间隙,件5应该不是本身能移动,而是轴承座内部有间隙,比如轴承孔不是圆形而是长腰形孔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皮带驱动的主动辊不需要移动,件10移动就调整了破碎间隙,件5应该不是本身能移动,而是轴承座内部有间隙, ...

对,我就是好奇件10移动了之后两端的轴承怎么办
靠近5的这端现在有点说法了
另外靠近皮带的那一端是咋整的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靠上面老哥说的缓冲张紧轮么

网友C:
这个就是个破碎机吧, 两个辊子啮合来破碎物料, 一个主动轮一个被动轮, 当遇到难啃的东西的话, 右侧被动轮受力右移, 就是缓冲弹簧压缩, 这个结构很明白, 和皮带张紧有啥关系? 都在纠结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个破碎机吧, 两个辊子啮合来破碎物料, 一个主动轮一个被动轮, 当遇到难啃的东西的话, 右侧被动轮受 ...

右侧辊子也是有电机带动皮带驱动的啊
右侧辊子右移后,这里的带传动的中心距不就改变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破碎辊是两个组成一对的,左边是皮带驱动的主动辊,右边那个是随动的。

破碎机  这三个词应该可以点醒梦中人啦

网友:
要是右边的用来调整间隙,那左边的没必要移动了吧!况且就像楼上那些同志说的,要是左边也动了,如何涨紧皮带啊?

网友:
我觉得两个电机带动的是同一个滚子的两端,右侧那个滚子是没有动力的,只是一个从动轮。

楼主:
可很多双齿辊破碎机确实是设计成两个辊子都是由电机带动的啊

网友:
11不移动,10、6、5移动

网友:
1/2/3/4都不动。
应该飞轮4里面也有个辊体,和辊体10相对转动,有物料太硬的时候,辊体10被挤的右移。
轴承座可能就是可以滑动的吧。

网友:
图1中的设备工作时应该是左面主动侧固定,右方从动侧提供缓冲,当来料坚硬无法破碎时,从动侧辊子和轴承一起移动,实现缓冲。
图2中的设备两个辊子有独立的动力,如果要实现缓冲的话,我的想法时将其中一侧整体作为可动部分,当来料无法破碎时,某一个辊子部分同其动力部一起移动,加大间隙实现缓冲。
在使用过程中中心距改变是不可以的,我猜楼主的想法是默认为图1的结构与图2相同,因此和大家的理解产生了偏差。
并没有使用这样设备的经验,纯属个人判断,如有错误欢迎指正。
以上。

网友:
缓冲弹簧

网友:
应该是楼主的安全弹簧结构未设计合理,可按安全阀的方式来设计,弹簧也要选粗一些:

网友:
我想4和6之间没有直接的刚性连接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