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度的计算问题

楼主(2020-03-08):
这个自由度怎么算啊?复合移动副是算两个构件两个移动副一个转动副吗?

网友A:
楼主请问这是什么机构?原文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这是什么机构?原文在哪里?

没有机构名称,是个练习题

网友B:
活动构件是11个,转动副是10个,移动副是5个,转动副+移动副是低副,高副是1个

机构自由度数F=3*11-2*PL-PH=33-2*(10+5)-1=2  对吗?

网友(点评):
嗯 回答正确(否则咱俩都错 嘻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活动构件是11个,转动副是10个,移动副是5个,转动副+移动副是低副,高副是1个

机构自由度数F=3*11-2*PL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