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平衡的计算

楼主(2020-03-08):
有大师会动平衡计算吗?请假一下。

网友A(2020-06-05):
看GB/T9239.1-2006,选定平衡品质级别G.如表中推荐的汽车车轮为G40,量值就是40mm/s.这个量值就是偏心距mm和角速度弧度/秒的乘积。平衡品质级别的量值除以角速度得到的数值就是重心到回转中心的距离,距离乘以物体的质量就得到了对回转中心的转矩Kg mm.

网友(2020-09-19):
引用 网友A:
看GB/T9239.1-2006,选定平衡品质级别G.如表中推荐的汽车车轮为G40,量值就是40mm/s.这个量值就是偏心距mm和 ...

有没有什么软件通过零件形状尺寸来模拟动平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