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老师能给解释一下丝杠上的受力分析啊,弄懵了

楼主(2020-03-08):
有哪位老师能给解释一下丝杠上的受力分析啊,弄懵了,尤其是垂直使用时加速度的正负号,理解不了,详见图片,向下的F a4为什么要减掉ma,向下的Fa6为什么要加上ma

网友:
初中物理啊

网友(点评):
向下的F a4为什么要减掉ma,向下的Fa6为什么要加上ma

网友:
这没啥难的吧。垂直时,往上等速,受力平衡就好了,Fa2=Mg+f. 如果加速,肯定要有更大的力,所以要加上加速度带来的力。Fa1=Mg+f+Ma.

网友:
还要注意 f是摩擦力,与运动方向相反。

网友(点评):
4向下加速,减掉ma,不用那么大的力了,比如不考虑摩擦力,加速度等于g,是不是自由落体,轴上不受理了。 6向下减速,类似刹车,需要更大的力。这样容易理解吧。

网友(点评):
谢谢,有时间能帮我画下受力分子图吗

网友:
力和加速度是矢量,有方向和大小,与你定义的正方向相同时为+,相反时为-,你公式中用的力只表示大小,+,-号来决定方向。

网友(点评):
能帮我画下受力分析图吗,Fa4向下加速运动时,mg向下,摩擦力f向上,加速运动,加速度与速度方向相同,应该也是向下的,为什么是负号,Fa6向下减速,,mg向下,摩擦力f向上,减速运动,加速度与速度方向相反,应该是向上的,为什么是加号呢

楼主:
有没有好心人给解释明白啊

网友(点评):
还不晚?我看有点儿晚了

网友(点评):
中国最不缺你这种键盘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好心人给解释明白啊

已经说了很明白了

网友:
FA是指丝杆支承处的受力,所以向下加速时,工件的加速力向下,对支承来说就是向上的力与重力相反,所以是减
同样向下减速时,对支承来说是受到向下的力,所以是加

网友:
基本的加减速受力都不知道的话,怎么做机械设计?都是初高中物理的内容,建议买个课本重新看一遍。

网友:
就是一个惯性力的问题,下降加速,惯性力朝上,得减;下降减速,惯性力朝下,得加。

网友:
你这本书是什么书?

网友(点评):
THK的辅助手册

楼主:
|2011ayoon发表于 03-09 08:53FA是指丝杆支承处的受力,所以向下加速时,工件的加速力向下,对支承来说就是向上的力与重力相反,所以是减

同样向下减速时,对支承来说是受到向下的力,所以是加

楼主:
|wn464574401发表于 03-09 09:09基本的加减速受力都不知道的话,怎么做机械设计?都是初高中物理的内容,建议买个课本重新看一遍。
是的

网友(2021-11-05):
你好,请问一下这本书的名字叫什么?谢谢

网友:
你把正负号理解为方向就好了

网友:
感觉这些资料里面就THK的解释的最细致,可以多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