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台70MPa理研液压泵出现超压,电机堵转、压力不稳定现象

楼主(2020-03-08):
通过变频器,开始启动电机液压站运转正常1、当手动开启液压阀时(开启较小时),液压表针震动剧烈,变频器频率下降,电机速度下降;
2、当手动开启液压阀(完全开启时)压力达到100MPa,电机直接憋停,同时液压表针也是震动剧烈。

我在附件里上传了液压站运行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U3OTExNDQwMA==.html

网友A:
液压泵出口装一个溢流阀,设定值为70兆帕,当泵出口压力超过70兆帕时,液压油会从溢流阀泄压至设定的压力值。溢流阀之后装你说的手动换向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压泵出口装一个溢流阀,设定值为70兆帕,当泵出口压力超过70兆帕时,液压油会从溢流阀泄压至设定的压力值 ...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U3OTA4NzY0NA==.html?spm=a2hbt.13141534.0.1314153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压泵出口装一个溢流阀,设定值为70兆帕,当泵出口压力超过70兆帕时,液压油会从溢流阀泄压至设定的压力值 ...

大侠,我在回复里加了youku的视频链接,每次液压阀门开启,液压泵都好像要憋停的样子。您看一下我还有有几个疑问:1、指针震动剧烈是什么造成的啊2、液压泵憋压,泵电机堵转是不是溢流阀有问题了,能修好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我在回复里加了youku的视频链接,每次液压阀门开启,液压泵都好像要憋停的样子。您看一下我还有有 ...

指针振动是不是液压油中混入了空气产生的?

如果溢流阀内的设定溢流压力的弹簧有问题,不好修,除非你做一个,做出来未必符合原来的设计参数要求。能不能返厂修理,制造厂一般都有试验台,检测和修理容易些。

我用网页打开视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针振动是不是液压油中混入了空气产生的?

如果溢流阀内的设定溢流压力的弹簧有问题,不好修,除非你 ...

油是新换的液压油,也已经完全淹没了过滤器,应该不会吸入空气吧指针摆动剧烈会不会也是溢流阀出问题造成的呢?

网友B:
抖动是柱塞脉动引起,转速下降后观察会更为明显;
建议先调小溢流阀压力,不行再拆开溢流阀部分查看,估计是溢流阀压力设置过高,溢流口顶死;
弹簧问题可以更换,尺寸数值参考原弹簧,更换后调整到所需压力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抖动是柱塞脉动引起,转速下降后观察会更为明显;
建议先调小溢流阀压力,不行再拆开溢流阀部分查看,估计 ...

大侠,能看出哪个是溢流阀吗?是不是这个?

溢流阀?

溢流阀?

溢流阀?

溢流阀?

安装位置

安装位置

液压原理图

液压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抖动是柱塞脉动引起,转速下降后观察会更为明显;
建议先调小溢流阀压力,不行再拆开溢流阀部分查看,估计 ...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U3OTA4NzY0NA==.html?spm=a2hbt.13141534.0.13141534
这是液压泵的运行视频

网友C:
100MPa?单位没搞错吗?
方便提供一下液压原理图吗?
不知道你的压力是怎么控的,没感觉到有溢流阀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MPa?单位没搞错吗?
方便提供一下液压原理图吗?
不知道你的压力是怎么控的,没感觉到有溢流阀

设计压力70mpa,但是现在液压阀完全开启时,液压表(100MPa)打满量程,电机就憋死了,液压表震动非常剧烈。
您看下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U3OTA4NzY0NA==.html?spm=a2hbt.13141534.0.13141534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MPa?单位没搞错吗?
方便提供一下液压原理图吗?
不知道你的压力是怎么控的,没感觉到有溢流阀

原理图

液压原理图

液压原理图

网友B:
根据原理图所示,系统应是高低压双排量泵,有2个溢流阀,只要流量压力超过系统功率,任意一个溢流阀异常都有可能导致这种情况。
你所拍的应该是高压溢流阀,先调小压力值测试一次,不能解决再寻找低压溢流阀进行调节或拆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原理图所示,系统应是高低压双排量泵,有2个溢流阀,只要流量压力超过系统功率,任意一个溢流阀异常都 ...

这种溢流阀怎么调节呢?是不是调后面的内六角螺丝啊?

网友:
开机前把溢流阀调节螺栓松开,缓慢调节加压试试,看图片感觉溢流阀锁的太死了

网友D:
阀的后端,外六角松开,里面的内六角调压
顺时针是加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阀的后端,外六角松开,里面的内六角调压
顺时针是加压

是这个吗?
怎么调啊?是调内六角还是内六角外面的外六角啊

网友D:
外面的是锁紧帽,调里面的 ,先松到全开,开机后缓慢加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面的是锁紧帽,调里面的 ,先松到全开,开机后缓慢加压

前天我试了,我没有外面的外六角拧松,直接拧松的里面的内六角。
因为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作用,我又把拧紧了
顺序是不是这样的:先把外六角拧松,然后在拧松内六角,然后把外六角拧紧固定住。
直接把里面的内六角拧松不行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前天我试了,我没有外面的外六角拧松,直接拧松的里面的内六角。
因为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作用,我又把拧紧 ...

外面的六角起锁定作用,先松开,当你调到合适的压力时把它锁紧,这样就固定了系统的工作压力。调节的时候最好要松开,有些阀外面的锁母不松是无法调节里面的压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面的六角起锁定作用,先松开,当你调到合适的压力时把它锁紧,这样就固定了系统的工作压力。调节的时候 ...

好的,非常感谢,我今天下班就回去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我今天下班就回去试试

不客气,看你原理图应该是高低压,也就是对应两个溢流阀,建议全部松开,开机后缓缓加压,直至加到你需要的工作压力,锁母锁定。

网友E:
引用 楼主:
前天我试了,我没有外面的外六角拧松,直接拧松的里面的内六角。
因为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作用,我又把拧紧 ...

1)外六角螺母起锁紧作用。为便于调定压力,应先松外六角螺母,再通过调节内六角螺杆调定溢流阀压力。
2)这个泵站是高低压泵系统(高压小流量,低压大流量),换向阀常位时泵的压力油回油箱吧
     电机掉转,甚至憋停的现象,小马拉大车。可先理论计算,溢流阀设定值最大可达到多少,现有高低压溢流阀设定是否合适。如果理论计算结果合适,那么优先排查高压溢流阀和低压溢流阀,有条件可以用新的来代替原来的;或是像前面说的,检查溢流阀是否卡死,清洗溢流阀,调低溢流阀设定值后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外六角螺母起锁紧作用。为便于调定压力,应先松外六角螺母,再通过调节内六角螺杆调定溢流阀压力。
2 ...

  多谢,这个泵标配的电机就是1.5KW,核定压力是70MPa,电磁阀常位时液压油回油箱,是不是可以理解这个溢流阀同时具备高低压溢流作用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多谢,这个泵标配的电机就是1.5KW,核定压力是70MPa,电磁阀常位时液压油回油箱,是不是可以理解这个溢 ...

你再找找,应该两个溢流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再找找,应该两个溢流阀

我今天回去拆开,再看看

网友:
油净化设备 特滤泰静电净油机可以帮您解决油清洁避免泵阀堵塞问题   减少油更换次数

网友:
楼主结果如何了。 是不是因为压力大的哪个溢流阀锁死了,导致不能溢流,使压力直接冲顶100Mpa以上?

网友F:
看过各个楼的聊天记录,问题基本上出现在溢流阀上了,原理图中73MPa 的那个。找到对应的螺栓,先旋松然后起压,再慢慢往里拧,知道压力表显示70Mpa停止再锁紧就应该能用了。 如果调了没法应应该是阀芯卡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过各个楼的聊天记录,问题基本上出现在溢流阀上了,原理图中73MPa 的那个。找到对应的螺栓,先旋松然后起 ...

要是卡死了,怎么办啊?能修吗
卡死和油里面的杂质有没有关系

网友F:
引用 楼主:
要是卡死了,怎么办啊?能修吗
卡死和油里面的杂质有没有关系

正常使用 油被污染的情况很少,卡死了 拆开阀芯看看有没有损坏,如果坏了换个阀芯,或者弹簧的问题 修肯定是能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常使用 油被污染的情况很少,卡死了 拆开阀芯看看有没有损坏,如果坏了换个阀芯,或者弹簧的问题 修肯 ...

我把溢流阀全部松开,还是老样子,应该卡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溢流阀全部松开,还是老样子,应该卡死了,

把整个阀拆开,看看阀芯和弹簧有没有损坏。

网友:
曾经碰到类似问题,溢流阀卡死,毁了个力士乐的泵..

网友:
是否可以从另一角度考虑一下是泵卡死了。可以先把溢流阀抽掉找一个油堵把溢流阀孔堵上,

网友G(2021-07-14):
老款的MP-10,修好没有,没有修好,联系我,我就是修理研产品的

楼主(2021-08-26):
引用 网友G:
老款的MP-10,修好没有,没有修好,联系我,我就是修理研产品的

那一台已经卖给别人了 我还有一台MP-12,表头(压力开关)不显示,能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