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轴箱轴承座如何加工?

楼主(2020-03-08):
          之前见过轴承箱加工图纸,看到两个轴承座位置的孔,同轴度要求在0.02以内,当时问过客户的技术员,没有告诉我,我的想法是用大型的五轴龙门在一次装夹下加工出来,因为我见过小的工件大约100mm左右的两个孔要求同轴度0.01mm以内,是一次装夹,直接加工出来的,用的是阿奇夏米尔五轴加工中心,这次有个方案就是要做轴承孔的同轴度要求0.02mm以内,用的是数控卧式加工中心来做,自己现在没想好方案如何做?工艺如何来安排?
加工的工件就类似于这种的曲轴箱轴承位

之前想的就是这种可变换角度的动力刀座来加工

网友A:
我们车间加工压缩机曲轴箱的轴承孔,用镗床加工,装夹一次用镗刀成活。

网友B:
有同轴度要求的一般都是用镗床一次镗铣,不涉及换工位,这个是要求比较高的,普通数控龙门带转向的侧铣头,可以保证180度0.02的精度,也是可以的~

网友C:
尺寸不大,0.02的公差要求不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车间加工压缩机曲轴箱的轴承孔,用镗床加工,装夹一次用镗刀成活。

刀杆得是加长定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同轴度要求的一般都是用镗床一次镗铣,不涉及换工位,这个是要求比较高的,普通数控龙门带转向的侧铣头, ...

龙门加工考验的是机床的精度和侧洗头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尺寸不大,0.02的公差要求不高啊

对好的机床不高,使用年限长的机床是有难度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龙门加工考验的是机床的精度和侧洗头的精度

是的~~不过这个涉及到数控,一般配的都能有这个精度,不然没法跟普通龙门竞争了,我的意思,这种镗孔一般都是数控落地镗,我们客户南高齿那种出口的用的帕玛的双边镗~~都是没问题的~

网友D:
镗床,一次装夹加工,可以自制镗杆

网友E:
附件头来加工轴承座侧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不过这个涉及到数控,一般配的都能有这个精度,不然没法跟普通龙门竞争了,我的意思,这种镗孔一般 ...

高端机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镗床,一次装夹加工,可以自制镗杆

两个孔之间的距离长的话,确实需要自制镗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附件头来加工轴承座侧面

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