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玻璃门的开槽加工问题

楼主(2020-03-09):
对玻璃门图纸做了更改,但供应商提出无法加工,请各位师傅看看,按这个图是否可以加工,如果可以请给出报价,哪里不清楚随时沟通。  QQ:33612154

网友A:
  有机玻璃加工过程中容易碎。无法加工应该在T型槽位置,这地方的壁厚只有2mm,非常容易产生破碎。建议用亚克力板试试,性能比有机玻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机玻璃加工过程中容易碎。无法加工应该在T型槽位置,这地方的壁厚只有2mm,非常容易产生破碎。建议用亚 ...

好的,回头我把材质细化为亚克力板,谢谢

网友(点评):
广义上的有机玻璃、PMMA、亚克力板不是同一种材料么

网友(点评):
就是就是。。明明是一种材料

网友B:
有燕尾槽、沉孔,还有倒角,什么玻璃?什么用途?槽是准备装密封件?

网友C:
这是玻璃的?这个沟槽确实没办法加工,槽宽10个,上边槽才6个,那么就算手工自磨刀柄也才5个直径,还要有至少2个的刃尖,这种难度太大了,另外周边的粗糙度要求那么高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机玻璃加工过程中容易碎。无法加工应该在T型槽位置,这地方的壁厚只有2mm,非常容易产生破碎。建议用亚 ...

有机玻璃和亚克力不是一个东西吗?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机玻璃和亚克力不是一个东西吗?请教

    亚克力是改良的有机玻璃,比有机玻璃的加工性能好。

网友E:
楼主,不是我挑刺,这图不专业,不说尺寸,不说标注,就只说剖面线。

剖面线非金属请打交叉线好吧。

看着很刺眼的感觉,因为知道是非金属,强迫症接受不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的,回头我把材质细化为亚克力板,谢谢

我也纳闷,不是同一种材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纳闷,不是同一种材料吗?

我在百度上查了一下,亚克力是有机玻璃中机械性能好一些的品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燕尾槽、沉孔,还有倒角,什么玻璃?什么用途?槽是准备装密封件?

是的,下密封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玻璃的?这个沟槽确实没办法加工,槽宽10个,上边槽才6个,那么就算手工自磨刀柄也才5个直径,还要有至 ...

朋友,这个沟槽我们已经做了5年,怎么不能做?
不能做的原因请你说明白。

网友(点评):
汗,我把它当作金属材料,不过就算是有机玻璃,刀具也是手工自磨的,如果换加工厂没做过,也可能会头疼的吧,或者这个槽不是铣出来的?

网友(点评):
槽一定是铣的,异形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不是我挑刺,这图不专业,不说尺寸,不说标注,就只说剖面线。

剖面线非金属请打交叉线好吧。

你说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我们能做了1554320883微信同号

兄弟,你给的号码是不是不全

网友:
其实市面上卖的,pmma,ps,pc都会叫有机玻璃。最常用的是ps,俗称“国产有机玻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机玻璃加工过程中容易碎。无法加工应该在T型槽位置,这地方的壁厚只有2mm,非常容易产生破碎。建议用亚 ...

我一直以为有机玻璃就是亚克力,请问,二者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百度好像有解释

网友H:
就怕上面的2mm容易干透。

网友I:
外围的0.4的粗糙度要求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外围的0.4的粗糙度要求有点高

这个不高,有机玻璃需要剔透,抛光很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就怕上面的2mm容易干透。

不会,有机玻璃的装夹跟一般金属件不一样,它的定位有说道。刀具,开槽的序都是有讲究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不高,有机玻璃需要剔透,抛光很容易

是那个用火焰烤的工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那个用火焰烤的工艺吗??

抱歉,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以前我车灯抛光抛的很亮,估计跟大灯抛光一样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下密封条。

不加槽,胶合可否?开槽是不是的用金钢石刀,估计得定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加槽,胶合可否?开槽是不是的用金钢石刀,估计得定制。

刀是定制成型刀,开槽是配套密封条截面来设计的,也在考虑改密封条,两步走。沾胶在玻璃门上会很难看,不考虑。

网友:
引用 楼主:
刀是定制成型刀,开槽是配套密封条截面来设计的,也在考虑改密封条,两步走。沾胶在玻璃门上会很难看,不 ...

这到是,玻璃本身透明,磨砂面可以遮丑。

网友:
引用 楼主:
刀是定制成型刀,开槽是配套密封条截面来设计的,也在考虑改密封条,两步走。沾胶在玻璃门上会很难看,不 ...

其实,你可以考虑把密封条安装在另一面上,玻璃面保持平整。

网友(2021-12-17):
这是确实不好加工,一般有机玻璃件粗糙度达不到3.2,加工速度受限,如需要光洁度可以抛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