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盘与竖直轴连接

楼主(2020-03-09):
毕设里碰到一个问题,轴为竖直旋转,需要将轴与圆盘①固定,使①带动②旋转,请问轴与圆盘①有什么比较好的连接方式吗?圆盘①直径55mm,轴径7mm,速度不是特别快,800r/min左右吧

网友A:
螺丝  键槽  方法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丝  键槽  方法好多

可以详细说说螺纹连接吗?谢谢啦

网友B:
键、涨套、螺母、卡簧、顶丝、焊接、铆接等等,很多形式。不知你在学校是如何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键、涨套、螺母、卡簧、顶丝、焊接、铆接等等,很多形式。不知你在学校是如何学习的。

我打算用螺母直接拧紧,这样可以吗?

网友:
螺纹连接  子口菱形销定位

网友:
沉台 凸台的榫卯结构定位+螺栓锁紧

网友:
只要不是正反转的,可以用螺纹连接。注意旋向。

网友:
螺纹连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打算用螺母直接拧紧,这样可以吗?

最好不要直接螺纹,哪怕上面再加个法兰盘。

网友:
圆盘厚度多少,有垂直度要求吗,这个很重要。有垂直度要求且盘比较厚的话,直接过盈配合比较好,没有的话那么就随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