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提问:等比齿轮的设计思路大概是什么

楼主(2020-03-09):
这是切面机构的资料截图,右边的等比齿轮的设计思路大概是什么?我按照齿面接触疲劳强度设计

就这个公式,由于齿轮是处在低速级的,转矩很大,按上述公式计算尺寸很大,分度圆直径60mm这还是单个齿轮的直径。所以很是迷惑,网上找了很多资料也没有这方面的设计。

网友A:
等比不是为了转速一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比不是为了转速一样么。。。

是的,那这个尺寸是怎么确定的;是自己情况自己随意做,不用考虑强度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那这个尺寸是怎么确定的;是自己情况自己随意做,不用考虑强度吗?

找一本 关于齿轮的书籍。一字一句的啃下来。

网友C:
楼主的扭矩如何得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一本 关于齿轮的书籍。一字一句的啃下来。

看了些机械设计的书 ,但就是套上边的公式算的数太大,所以才来问问,是不是有什么特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扭矩如何得来?

这是面条机的切面辊部分,扭矩是根据传递到这部分上的功率和这部分理论上的转速得的(自己按照传动比算的转速),但是算的跟实物差的有点太大了,所以才来问问有没有特例什么,或者我忽略了什么。

网友(点评):
也就是说你的扭矩是从电机那块推来的?你觉得这样对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面条机的切面辊部分,扭矩是根据传递到这部分上的功率和这部分理论上的转速得的(自己按照传动比算的 ...

是推出了的,不是这样算的吗?这一部分虽然是可取下来的,但应该也算是面条机的一部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