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机如何带动2根丝杆转动

楼主(2020-03-09):
有什么方法可以用1个小的电机带动2根丝杆转动,丝杆M6或M8的大概长2米左右。一种情况是丝杆是活动的,可以升出或缩回(类似贯穿式丝杆步进电机),另一种情况丝杆是固定的,丝杆上的螺母可以前进后退。

网友:
丝杆太细太长了

网友:
这想法太牛了

网友:
丝杠会弯……

网友:
用同步带、或齿轮、或链条等形式都可,采用什么形式要看空间等。

网友:
两个丝杆接起来

网友:
是串联还是并联?

网友:
麻烦画个简图示意图之类的吧
8mm丝杆2米长,不行不加载荷都会变形,必须计算一下载荷换成更粗的

网友:
楼主这种工况需要用到十字换向器

网友:
1)楼主先说一下M6或M8de丝杆,两米长,有哪些特性,包括优势和劣势。
     你选择这个么丝杆,总得有理由。。。

2)拿这个东西到底想干啥?加减速和最高速度、负载、平行的导向件是啥样的,起码你得说出来,才能让大家更精准无误地踩扁你。。。

网友:
8mm丝杆,2米长,想象一下2米长的8毫丝是个什么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