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才能让这个螺丝不松动

楼主(2020-03-09):
如图所示,将这个活动件通过螺丝固定到一个固定件上,活动件相对固定件是可以旋转的,那么问题来了:
螺丝拧的过紧,活动件就不能旋转,拧的过松,一段时间后螺丝、旋转件都会松动脱落;
有没有好的办法能让适当拧紧但不会松,除了不使用胶水的方法还有没有

网友:
轴位螺钉了解一下

网友:
是不是可以加一个带内螺纹的螺柱

网友:
  台阶加轴承

网友A:
换一种螺栓,世界瞬间和平了

网友(点评):
塞打螺栓

网友(点评):
墙体里用膨胀螺栓?

网友(点评):
塞打螺栓,几块钱就能买到

网友:
或者隔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种螺栓,世界瞬间和平了

第一次听说,,,有什么效果?

网友:
你这个螺丝用的对吗?

网友B:
上面的都不靠谱。我这个更靠谱。

网友(点评):
就是这个

网友(点评):
简单又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种螺栓,世界瞬间和平了

限位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种螺栓,世界瞬间和平了

这明明是等高螺丝

网友:
等高螺丝的尺寸,楼主了解一下

网友:
活动件与螺栓之间增加个套子或者轴承,可以解决问题的

网友:
拧死了也不希望抱死?那就得想办法找出拧死了也不会抱死的“挺得住的家伙”。

1)到底我自己是不是很有“底线”的人?

2)不是?就是只会硬往里拱的人?那就只好找朋友一看见你变成张飞了就赶紧拉住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都不靠谱。我这个更靠谱。

这个结构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都不靠谱。我这个更靠谱。

你最靠谱

网友:
螺钉上增加与固定件定位的台阶

网友:
小机械上用的轴位螺钉多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