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设备功率

楼主(2020-03-09):
有一设备在运转,380三相电,4kw普通电机,频率10hz时电流5A。请问此时功率是多少?
有此一问,因想通过电流知道此设备真实功率消耗是多少,也就是负荷到底是多少,以核算各部件受力。
50hz时,功率等于电压乘以电流。10hz时呢?
不知大家是否也如此来校核?而至于为何不直接用50hz呢?因设备工作条件不允许。

补充内容 (2020-3-10 12:13):
电流是从变频器读的

网友A:
先要搞清是电机端的电流还是(变频)控制器输入端的电流。

网友(点评):
在变频器上读的电流是?

网友:
大伟?
方波还是正弦波?算有效值啊

网友:
P=3^1/2*线电压*导线上流过的电流*功率因数。是不是这个公式?

网友:
U*I*1.735

网友(点评):
和频率无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要搞清是电机端的电流还是(变频)控制器输入端的电流。

那你还得知道此时的电压,效率,功率因数等。但这对你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你可以看看可以读出此时的扭矩吗?这样就好算了。

网友(点评):
扭矩,怎么读?

网友:
有的欧系的可以直读

网友:
大致10Hz时的功率是500W

网友:
应该是校核后,如果功率用不着那么大,后续把电机功率减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