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最无聊的机械装置

楼主(2020-03-09):
    有人闲着无聊,在家做了一个装置,想要完整运转一周,需要耗尽宇宙一生的时间。

    原理很简单,就是把100片变速齿轮依次连接,每片齿轮通过减速传动驱动下一片齿轮,而转速则会降到前者的1/10。如此一来,最后一片齿轮完整转上一圈,需要第一片齿轮转上10^100圈才行。
    别小看这个数字,这要比可观测宇宙里全部原子的数量还要大得多得多……

    看看网友的评论:

网友:
机械人真是涨姿势。

网友:
这个很有意思,谁电脑配置牛逼,可以模拟一下啊

网友:
厉害了,但是“10^100圈才行。别小看这个数字,这要比可观测宇宙里全部原子的数量还要大得多得多……”但是可观测宇宙的原子数量还没有这个大,就表示怀疑了。。。。。

网友(点评):
重点在「可观测」三个字上,我们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

网友:
逆向思维的话,岂不是要超光速,时间倒流。。。

网友:
把这个做为时钟精度不是很高

网友:
关键你转不动啊

网友:
转转就转不动了

网友:
10的100次方是多少

网友:
用在墓室里 应该大有作为

网友A:
可以想象下哪里最先坏掉?

楼主:
很开脑洞^_^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想象下哪里最先坏掉?

应该是先憋死,带不动后面的静摩擦力引起的负载

网友(2020-04-16):
好神奇啊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2020-06-10):
那我们可以,分析下,用普通材料,普通精度,可以达到多少级。

网友:
刺激,如果转的动最外的齿轮的话。。。

网友:
谁电脑配置牛逼,可以模拟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