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钣金烤漆之后表面的铆钉印怎么处理掉?

楼主(2020-03-09):
有没有大神知道,钣金烤漆之后表面的铆钉印怎么处理掉吗?很多做电子面板的,外壳的上面有一些铆钉印(主要是螺柱,螺钉), 烤漆之后铆钉印太明显,客户不接受,刮腻子再烤漆出来效果也不好,而且需要刮好多次,重复烤漆,也会造成厚度太厚,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处理掉?谢谢了~* u+ T6 s8 O! D# [

网友:
打砂   刮腻子  烤漆

网友:
这个时候就需要有技术的工人来操作了,圧铆这种工艺不仔细处理一般都会有个圆圈的印痕,见过打磨后腻子刮的好的,基本是看不出痕迹来,因此要求这么高你报的价格是什么呢 能不能接受一件件的慢慢打磨刮腻子

网友:
找一个专业的钣金工

网友(2020-05-09):
钣金上的卯压孔,孔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