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外圆磨床的主动量仪无法正常工作

楼主(2020-03-10):
全顺牌的外圆磨床,加了一个外圆主动量仪。放置了一段时间没使用量仪,现在想使用就不工作了。
量仪有两个油管连着的,刚开始是A管出油、B管不出油。

正常工作的话应该是   操作面板手动按下量仪启动---继电器动作---机器后面的电磁阀动作---量仪做出反应

现在情况是按下后A管出油、B管不出油

几种问题的排除:
①电路问题? 用万用表测量,到电磁阀的电压为110V,正常。且电磁阀灯亮。证明供电没问题
②电磁阀故障或堵塞 ?  清洗了电磁阀、更换另一台机器上的电磁阀和控油缸,没有解决问题
③怀疑B管在机器内部脱落?   更换新电磁阀后  变成B管出油、A管不出油的现象,所以A\B管都没有脱落
④量仪油缸问题? 已拆下来清洗干净,调换油管让其进或退  都正常

请教各位大神,帮忙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