筛分机械的改进汇总

楼主(2020-03-10):
按GBT25706-2010《矿山机械产品型号编制方法》,您生产了哪些设备,做了哪些改进;您使用了哪些设备,期望有哪些改进;您想到了哪些设备,可以做哪些改进,请大侠们谈谈,产品质量会逐步提高。
        产品名称与系列代号含义
1        直线振动筛Z                直线振动筛Z-(偏心轴式)
2        直线振动筛ZK                直线振动筛Z-偏心块K-(自同步)
3        直线振动筛ZKX                直线振动筛Z-偏心块K-箱式激振器X
4        直线振动筛ZKK                直线振动筛Z-偏心块K-宽筛面K
5        直线振动筛ZKG                直线振动筛Z-偏心块K-高频振动G
6        直线振动筛ZJ                直线振动筛Z-激振电动机J
7        直线振动筛ZGL                直线振动筛Z-共振G-连杆L
8        直线振动筛ZGG                直线振动筛Z-共振G-惯性式G
9        直线振动筛ZL                直线振动筛Z-概率L
10        直线振动筛ZC                直线振动筛Z-电磁C
11        直线振动筛ZD                直线振动筛Z-等厚D
12        直线振动筛ZX                直线振动筛Z-香蕉X

13        圆振动筛YA                圆振动筛Y-偏心轴A
14        圆振动筛YAQ                圆振动筛Y-偏心轴A-强迫同步Q
15        圆振动筛YK                圆振动筛Y-偏心块K
16        圆振动筛YKQ                圆振动筛Y-偏心块K-强制同步Q
17        圆振动筛YKB                圆振动筛Y-偏心块K-变振幅B
18        圆振动筛YW                圆振动筛Y-筛网振动W
19        圆振动筛YWA                圆振动筛Y-筛网振动W-大振幅A
20        圆振动筛YJ                圆振动筛Y-机激振电动J

21        椭圆振动筛TA                椭圆振动筛T-偏心轴A
22        椭圆振动筛TAB                椭圆振动筛T-偏心轴A-变振幅B
23        椭圆振动筛TK                椭圆振动筛T-块偏心K
24        椭圆振动筛TKB                椭圆振动筛T-块偏心K-变振幅B
25        椭圆振动筛TD                椭圆振动筛T-等厚D
26        椭圆振动筛TDS                椭圆振动筛T-等厚D-三轴S

27        复合振动筛FJ                复合振动筛F-激振电机J

28        弧形筛SUH                其它筛S-固定U-弧形H
29        弧形筛SUHF                其它筛S-固定U-弧形H-翻转式F
30        旋流筛SUX                其它筛S-固定U-旋流X
31        旋流筛SUXC                其它筛S-固定U-旋流X-电磁振动C

32        滚轴筛SG                其它筛S-滚轴筛G
33        滚轴筛SGY                其它筛S-滚轴筛G-异形盘Y
34        滚轴筛SGP                其它筛S-滚轴筛G-偏心盘P

35        摇动筛SYD                其它筛S-摇动Y-单机体D
36        摇动筛SYS                其它筛S-摇动Y-双机体S

37        滚筒筛ST                其它筛S-滚筒T

38        弛张筛SZD                其它筛S-驰张Z-单驱动D
39        弛张筛SZDB                其它筛S-驰张Z-单驱动D-保护层B
40        弛张筛SZS                其它筛S-弛张筛Z-双驱动S
41        弛张筛SZSB                其它筛S-弛张筛Z-双驱动S-保护层B

42        旋转筛SXL                其它筛S-旋转X-概率L
43        旋转筛SXZ                其它筛S-旋转X-振动Z

44        网振筛SW                其它筛S-网振W
45        网振筛SWG                其它筛S-网振W-高频G

46        悬臂筛网振动筛SB                其它筛S-悬臂筛网B

楼主:
1. 简单惯性振动筛SXG-1(引进波兰WK)惯性筛 SZ型(引进苏联ВГ),座筛缺点三角带反复伸缩易坏(上世纪50年代引进)
2.DD-吊式安装-单轴  ;ZD-座式安装-单轴  。偏心带轮式自定心振动筛(上世纪60年代引进)
3.USK\USL-德国KSD ; HLD-日本神户制钢;YK  YA ZK ZKX 国内  (上世纪70年代引进)
........
回头看引进的不够先进,现在做了哪些改进

楼主:
1-27的振动筛是筛分机械的主力军,有JB/T9022-1999和-2012《振动筛 设计规范》。翻阅设计规范,看到8.2.1振动强度K,根据目前的机械水平,K值一般在3-8的范围内。  8.2.2抛射强度Kv,根据振动筛的用途选取,直线振动筛宜取Kv=2.5-4.0;圆振动筛一般取Kv=3.0-5.0.振动强度K、抛射强度Kv,在本标准3.2.1振动筛的设计参数术语表1中未列出。再查JB/T9022-2012《振动筛 设计规范》引用标准GB/T7679.6中有振动强度K:振动的最大加速度与重力加速度之比。抛射强度Kv:在垂直于筛面方向上物料的最大加速度与重力加速度之比。
振动强度K:振动的最大加速度与重力加速度之比。——这是常说的振动达到了几g.也就是说的K是表示加速度大小的,只是以重力加速度为单位。
抛射强度Kv:在垂直于筛面方向上物料的最大加速度与重力加速度之比。——“在垂直于筛面方向上物料的最大加速度”这半句理解起来就是指定了加速度的方向,垂直于筛面。关键是后半句"与重力加速度之比”,这里重力加速度如果仍然指g,就和振动强度更难区分了。“与在垂直于筛面方向上重力加速度之比”?参考其它资料是可以理解为与gcosα的乘积之比。

楼主:
在严峰老师的《筛分机械》P98有,
K——振动筛特性值,称振动强度。是筛箱运动的加速度与重力加速的比值,K=Aω^2/g.
Kv——筛分特性值,称抛掷指数,又称抛射强度,它表示颗粒受到离心力后,被抛掷的可能性和急剧程度。
显然Kv>1,颗粒可从筛面上起跳。
Kv>1可从筛面上起跳确实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起跳的临界点是颗粒对筛面的正压力为0,也就是离心加速度为gcosα.Kv>1也就是离心加速度大于gcosα。
但对式(5-10)中sinφd=1/Kv,又难理解。虽然这个式子是由Kv=K/cosα演变过来的。K所表示的加速度不是垂直于筛面的,也有Kv=K/cosα?。从5.1.1圆运动振动筛上物料的运动分析,都有Kv=K/cosα,只是对向心加速度用“gcosα”做单位去度量。

楼主:
抛掷指数Kv  跳动中止角φz跳跃指数iD之间的内在联系:说到底还是振幅A、角速度ω、筛面倾角α之间与物料运动之间的关系。Kv=Aω2/cosα; 跳动中止角φz有物料的运动状态决定。Aω为物料做抛物线运动的初始速度,物料运动方向和水平面的夹角为90°-(α+φd), 物料抛物运动的初始位置由A, φd决定。这样物料做抛物线运动的轨迹就确定了。筛面运动初始位置由A, φd决定、筛面以角度ω做平动。抛料终止点就是求抛物线和筛面的交点。确定了交点,可以求出物料从抛起到落回筛面的时间t。iD=ωt/(2Pi).
从以上分析看,内在联系可以不用Kv,直接从振幅A、角速度ω、筛面倾角α进行。避开了Kv,可以继续了解振动筛。

楼主:
设物料垂直筛面运动的速度为y’.可知垂直筛面向下的加速度为gcosα,垂直筛面向上的初始速度为Aωcosφd,物料抛起的时刻为td,时刻t的速度关系式  y’=Aωcosφd-gcosα*(t-td)= Aωcosφd-gcosα*(φ-φd)/ω
起跳点坐标yd=Asinφd ,y向初始速度Aωcosφd,回到筛面tz时刻的y向速度为Aωcosφd-gcosα*(tz-td)= Aωcosφd-gcosα*(φz-φd)/ω
根据匀变速运动公式
yz= Asinφd+ Aωcosφd*(tz-td)- gcosα(tz-td)2/2,
= Asinφd+ A cosφd*(φz-φd)- gcosα(φz-φd)2/(2ω2)
筛面tz时刻的y向坐标yz= Asinφz= Asinωtz
由上两式得Asinφd+ A cosφd*(φz-φd)- gcosα(φz-φd)2/(2ω2)= Asinφz
现在重点观察随筛面运动的物料的起跳角φd和跳动终止角φz之间的关系,引入跳动角
δ=φz-φd,单颗粒物料起跳点有数量关系 gcosα=Aω2sinφd带入上式
Asinφd+ Aδcosφd- Aδ2ω2sinφd/2= Asin(φd+δ)
2sinφd+ 2δcosφd-δ2ω2sinφd= 2sinφdcosδ+2cosφdsinδ
(δ2+2cosδ-2)sinφd = 2(δ-sinδ)cosφd
 tanφd=(δ-sinδ)/(δ2/2-(1- cosδ))
按上式可以做出颗粒跳动起始角与跳动角的曲线。

楼主:
书上下面一段专门讲述了Kv与跳跃指数Id的关系。真是绕不过去的Kv

楼主:
5.1.1圆运动振动筛上物料的运动分析
在5-10公式中:K是圆振动的向心加速度用g度量的大小;Kv是圆振动的向心加速度用g cosα度量的大小。所以有K=Kvcosα。K  和 Kv都是度量加速度的大小,只是度量单位量“1”有所不同。从物料颗粒在筛面上的离心力的垂直分量等于等于该颗粒垂直于筛面重力分量,得公式sinφd=gcosα/Aω2,在分析应用上希望看到颗粒跳动起始角φd和向心加速度更直接的关系,于是令K= Aω2/g,得到了sinφd=cosα/K,从这个公式中已经能够清楚的表明颗粒跳动起始角φd和向心加速度及筛面倾角大小的关系。再令Kv=K/cosα,公式进一步简明sinφd=1/Kv,起跳角只和Kv有关。引入了Kv以后,可以看到颗粒跳动起始角φd只和Kv相关,不在受筛面倾角α的影响了。从公式中可以看到,Kv=1颗粒跳动起始角φd=90°,无论筛面是水平安装还是倾斜安装,都是一样。实际上水平安装时,cos0°=1,这种筛面倾角的情况下,K=Kv. 在筛面倾角20°的情况下,Kv=K/ cos20°≈1.0642K.

楼主:
单颗粒物料运动特殊点对应的kv值
1.        Kv=1  是起跳的临界状态。这种状态没有跳起来,能以ωA的线速度沿切线方向滑移.
2.        Kv=3.3 计算出ID=1,颗粒腾空时间等于筛面振动一次的时间。sinφd=1 /Kv=1/3.3
φd=17.64°.根据选定的筛面倾斜角、振幅可求得转速n1=54(g cosα/A)^1/2/pi
 Kv=6.36 计算出ID=2φd=17.64°φd=9.05°, 颗粒腾空时间等于筛面振动两次的时间n2=75(g cosα/A)^1/2/pi

上述n1 n2被称为第一临界转速和第二临界转速,随着Kv的加大,还可以有第三、第四….
至此浏览了
第五章 惯性振动筛的设计计算
5.1振动筛上物料的运动分析和工艺参数的选择
5.1.1圆运动振动筛上物料的运动分析
下面浏览
5.1.2直线振动筛面上物料的运动分析
看Kv有怎样的解释

楼主:
5.1.2直线振动筛面上物料的运动分析
K=Aω2/g,这个含义和圆振筛相同;Kv=Ksinδ/cosα,和圆振筛相比多乘了sinδ。当认为圆振筛抛射方向角为90°,都是垂直于筛面的加速度用gcosα去度量,两者是统一的。

楼主:
《筛分机械》严峰
第五章 惯性振动筛的设计计算
5.1振动筛上物料的运动分析和工艺参数的选择
5.1.1圆运动振动筛上物料的运动分析
5.1.2直线振动筛面上物料的运动分析
5.1.3惯性振动筛工艺参数的选择计算

5.2料群运动分析及等厚筛分

5.3惯性振动筛动力学分析及参数计算
5.3.1直线振动筛动力学分析
5.3.2圆振动筛动力学分析
5.3.3惯性振动筛振动幅频曲线和工作状态分析
5.3.4惯性振动筛动力学参数计算
对照设计规范浏览了第五章,丰富了《振动筛设计规范》的内容

楼主:
振动筛轴承装入前放在润滑油浸泡一下后再装入轴承壳;含MoS润滑脂加到空间的1/3;最后加些32#机油或20汽轮机油。以后补充油时也按MoS润滑脂后加些32#机油或20汽轮机油。
这种方法是否有大侠验证过,请谈下效果

网友:
楼主能不能分享下《筛分机械》严峰这个书,现在做筛子感觉怎么算陡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