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设计时螺丝强度选用有什么标准嘛?

楼主(2020-03-10):
产品设计需要采购各种规格的螺丝,关于强度等级,有什么要求吗?一般什么情况下使用什么强度的螺丝?

网友:
一般8.8就可以了,强度要求高的可以用12.9

网友:
这个问题……嗯……

我只能回答,是计算出来的。
相关资料:
GB/T 3098 标准簇
《机械设计手册》——螺栓组连接的设计、单个螺栓连接的强度计算、螺纹连接拧紧力矩的计算和预紧力的控制

上面这些资料,应付平常的应用足够了。

网友:
看使用场合的。
建议采用12.9级的螺丝

网友A:
你问这种问题,下面这些人也敢回答,自己先算一下,校核一下强度,当然是需要什么强度就用什么强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问这种问题,下面这些人也敢回答,自己先算一下,校核一下强度,当然是需要什么强度就用什么强度了

这个实际设计过程中不可能每个地方都校核吧,比如非标产品,螺丝强度怎么选择,我只想知道有没有常识性的使用习惯.

网友:
要看应用场合,常规的8.8即可。

网友:
感觉不稳妥 就用 12.9

网友:
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连接强度,一般3个选择:
1、加大螺丝规格;
2、增加螺丝数量;
3、提高螺丝强度等级;
一般按1、2、3的顺序优先考虑,螺丝强度等级一般直接用12.9的多谢,最差也是8.8。
1、2项选好了,基本就不考虑螺丝强度等级了,重要位置需要验算的另算

网友(2020-10-10):
螺丝设计要归一化。如果成本差异不大,建议全部做成一种

网友:
常规的我们都用8.8,但实际有时候淘宝买来的居然是4.8的,为了挣钱没下线

网友:
这个要看用途的,螺丝的等级比较多,材质也不一样

网友:
学到了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