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nventor扫描一个弹簧圈,此图极其简单,只用了两个特征就完成了

楼主(2020-03-10):
在技术研讨里面,参照:用SolidWorks扫描一个弹簧圈,此图极其简单,只用了两个特征就完成了

为什么禁止上传ipt格式的文件????

网友:
?空空如也?

网友:
扫描,沿路径扭转多圈。实体圆周阵列,完事。

楼主:
请教陈老师,我把截面换成圆,扭转截面6*360度,可是看起来不是圆的了,是压扁了的圆了。不知道软件所谓的扭转是怎么定义和成型的,经过这么扭转,截面竟然能在路径上下成螺旋盘绕,不容易理解。软件背后的数学模型是如何定义而成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陈老师,我把截面换成圆,扭转截面6*360度,可是看起来不是圆的了,是压扁了的圆了。不知道软件所谓的 ...

一两句说不明白,不过这张截图应该可以帮到你。

楼主:
楼上的,对于我的图,你若选平行,下面的扩张角,扭转角就变灰了,不可选了。 你的方法不行!!!!!!!

楼主:
若是扭转角360*12 那圆截面就全压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