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道弯头弯曲半径的计算

楼主(2020-03-10):
在一些高压大流量水系统中,管路布置中,常常对弯头的弯曲半径进行要求,一般是外径的5倍以上。想请教一下,这样子做的理论依据是什么?查阅了一些资料,考虑弯头受力的话,采用动量定理计算,公式里不能反映弯曲半径的影响。考虑水锤的话,也没有找到考虑弯曲半径的计算方法。请教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
正常是2-3倍直径。高压水管没看到过相关标准,个人推测应该是做弯曲工艺试验得到的数据。

网友(2020-08-07):
弯曲半径对管道阻力有影响,具体看相关行业标准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