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3-10):
画了一个从中间剖切的工程图,为什么无论向左还是向右投影,都会显示红色部分的图形

网友A:
难道不是投影吗,请教别人时,最好给个轴测图,这样才能从整体上去判断原因

网友B:
剖切面 两侧结构是对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剖切面 两侧结构是对称的。

两侧结构不一样,从中间剖开,无论往左往右投影,红色零件总是在投影图里。往左投影,其它零件剖视,红色零件应该看不到,但它显示左视图;往右投影,红色零件正常显示右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_^

简单的说吧:就是从中间剖开向左投影,红色零件应该看不见,但它却以右视图显示在剖视图里;从中间剖开向右投影,红色零件也正常显示。但我没有设置任何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不是投影吗,请教别人时,最好给个轴测图,这样才能从整体上去判断原因

网友:
显卡问题?  要么应该是 对称的,所以投影都看的到,

网友D:
换个电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电脑试试?

这个在公司电脑上没法拷出来,公司也没电脑可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