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往复式洗车机的机构

楼主(2020-03-10):
最近要做个设备,类似往复洗车机那种,有没有做过类似的,上面会竖排弄的水管喷头,左右扫,做喷水试验的,产品就是那种露天的LED显示器,长4米,高3米,厚度0.3米的.IPX5喷水要求喷水头距离2.5~3米,每米宽度要装3个喷头的样子,所以整个移动的框架很大,没有这方面经验,所以请教各位大佬,有没有类似的图纸可以参考下,设计的时候注意点啥

楼主:
差不多这种

网友:
萌新帮你顶一下。

网友A:
为什么要做成龙门的有些冗余了,两侧单柱能升降就行。

网友B:
移动时,两边的同步怎么保证?是不是还有上下升降?没看清楚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做成龙门的有些冗余了,两侧单柱能升降就行。

客户要这个样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移动时,两边的同步怎么保证?是不是还有上下升降?没看清楚这个

两边有升降的,升降不需要位置很准的,前后移动肯定要准点,否则会移动卡死,走不动

网友(2020-04-15):
不知道你底部的移动元件是什么,往复式洗车机的话一般就是轻轨(类似小型铁轨),而且轨道2条够了,不然就像上面说的,你这跨距挺大的,移动工程中很容易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