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零件,这两种标注方式,哪个更合理一点?

楼主(2020-03-10):
帮我看一下,谢谢

网友A:
都什么时代了,还表这么多尺寸?关键尺寸标上,其他尺寸见3D.

网友(点评):
见笑,我们确实只标关键尺寸的。

网友B:
外形尺寸必标,关键尺寸必标,工艺尺寸必标,其它的可省略

楼主:
目的是想加工人员拿到图之后,能顺利的干活

网友C:
作为标准图纸这2张图哪个也不合格。如果只想让工人干活,你直接去问工人需要什么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形尺寸必标,关键尺寸必标,工艺尺寸必标,其它的可省略

俺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作为标准图纸这2张图哪个也不合格。如果只想让工人干活,你直接去问工人需要什么尺寸

元帅能否指点一下啊?

网友D:
假设你拿了这张图纸,你自己去下料,你看看能下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假设你拿了这张图纸,你自己去下料,你看看能下出来吗?

我想的是,可以按照这个尺寸通过划线,把轮廓画出来,这样就可以切割了

网友E:
104.49 这个尺寸 我是做不出来。
你这个是 注塑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4.49 这个尺寸 我是做不出来。
你这个是 注塑件吗?

有圆角和角度很难保证都是整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圆角和角度很难保证都是整数啊

标出来,没有意义

网友F:
第二张图标注的尺寸合适一些,第一张尺寸更本就不全,线切割无法加工出来!
其实我们制图完成后最有效的检查方法就是把自己想象成线切割工人,图纸的尺寸我能不能在线割机上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二张图标注的尺寸合适一些,第一张尺寸更本就不全,线切割无法加工出来!
其实我们制图完成后最有效的检 ...

谢谢,你这么一说,我清楚了

网友:
要方便下料,方便加工,不要让工人再去算太多东西

网友:
几个长度尺寸没办法在加工现场测量,不标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什么时代了,还表这么多尺寸?关键尺寸标上,其他尺寸见3D.

佩服 +1

网友:
我会倾向第一个。

网友:
两种都不合适,下料图的话用xy坐标去限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的是,可以按照这个尺寸通过划线,把轮廓画出来,这样就可以切割了

你们那儿还没用上数控或激光切割机?还在划线做样板切割?out了 out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都什么时代了,还表这么多尺寸?关键尺寸标上,其他尺寸见3D.

不能全部都标注到3D上,3D视图作为装配和加工的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能全部都标注到3D上,3D视图作为装配和加工的参考。

目前2D只有关键尺寸,3~5年后,我们计划取消2D, 要做MBE (model based engineering)

网友:
第二个肯定不行。

网友:
两张图都有点问题。
1.图纸对应的零件不是唯一确定的,图一中长度104.49的边,默认为与长度79.8的边角度相同。而实际上该零件不同位置厚度不同,不应该省略。
2.整体外形尺寸是必须标注的,因为影响加工人员下料,比如图中缺少的,从左侧R20位置到右侧的总长。
3.标注超出精度要求的小数没有意义,例如104.49,如果需要精确到0.01的话,需要标注公差。没有精度要求的话可以保留一位。
4.标注的尺寸要尽量便于测量,尽可能减少采用倒角圆心去标注。
5.多个R20应该只是工艺要求而已,不需要单独标注。
6.基准选择有点不太合适,不便于测量,不过不算是错误。
加油啊,祝学习顺利。
以上。

网友:
第一个差一个角度,现场工人尺寸很难倒推出来吧

网友:
感觉两种标法都有问题,我一般这么标:
1、最大外形尺寸,方便下料;
2、主要交点X、Y轴对应尺寸,且所有尺寸应从一点引出,减少误差;
3、标角度不标斜线长度,虽然标斜线长度似乎更好加工,但会导致图纸混乱,且设计出了标准角度一般都有用,应以需要的尺寸为准,不需要精确角度时,标角度或者斜线区别也不大;
4、圆角中心不用标,没意义
5、尺寸标注不能太乱,心情不好的时候看到这样乱的图,想打人

网友:
两张图都有可去之处,关键弄懂哪些尺寸是你要保证的,需要用到的,然后图纸给了师傅,师傅能够看明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