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师傅改过“测量”工具的字体大小和颜色的

楼主(2020-03-10):
另外2017版为啥在复杂一点的图档中,点智能尺寸要卡好久,点测量就不卡。所以只能用测量工具了

网友:
17版以前不可变更,18版可以增大或缩小字体,改变颜色是什么奇怪的需求。

网友(点评):
哦,这样的呀,想改成红色 显眼些

网友:
反正一般设置颜色都在这,楼主可以慢慢找找看

网友(点评):
O 这里确实可以改

网友(点评):
里面有个“文本”可以调节字体颜色,不过工程图字体也变了。不过还一个“输入的注解”差不多也可以达到效果。它能让测量值边上的框框变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