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磁阀的问题,帮帮机械小白吧

楼主(2020-03-10):
是这样的,我一直以为电磁阀阀芯动作是哪边电磁铁得电,阀芯就去往哪一边(虽然带着这样的理论分析气路图和电磁阀符号总感觉哪里不对),直到今天看见说是哪边得电,阀芯被推往另一边,实在是搞的糊涂了,所以特来问下各位大佬1.下面第一张图的表述是否是错误的?2.第二张图中气液增压缸气路原理图应该怎么理解(我是这样理解的二位三通阀是带有延迟的,三位五通电磁阀一直给竖直缸筒里面的油液增压,过几秒以后二位三通阀电磁阀得电打开,增压缸推出,这样是否正确?)

楼主:
别沉啊,帮帮小白

网友A:
一般都是「推」,因为这样结构更轻巧,维修成本低。

网友B:
1.通电后推出阀芯是对的。
2.机理图和实际内部结构在感官上是不同的,你可以简单理解为标牌是反着的^_^

网友C:
电磁阀的机能图中,哪一边电磁铁得电,是哪一边的机能在工作。

实际中,哪一边电磁铁得电,电磁铁移动到哪一边,实际做试验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磁阀的机能图中,哪一边电磁铁得电,是哪一边的机能在工作。

实际中,哪一边电磁铁得电,电磁铁移动到 ...

谢谢,刚才去找了视频和资料讲解,需要的也就是您这个回答,剩下的我在去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通电后推出阀芯是对的。
2.机理图和实际内部结构在感官上是不同的,你可以简单理解为标牌是反着的^_^

也就是说我的图片黑线标注的地方是错的?很多文章都是这样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推」,因为这样结构更轻巧,维修成本低。

有的资料也说是“拉”的话 电磁力远小于气体压力,拉不动

网友B:
看样子楼主是没实际调试过,做液压要亲自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楼主是没实际调试过,做液压要亲自动手。

调的确实不多,现在想想有没有可能在电磁阀这里只要型号选对了,调试时候与我搞错模糊的那个知识点无关

网友D:
图片中的解释没有问题,但是可能不够全面,因为不同种类的电磁阀工作原理并不相同,通电推和通电拉都是可以的。
https://www.sohu.com/a/245732799_382631
随手搜了一篇文章,至于楼主所说电磁力不够大的问题,并非所有电磁阀都是直动式的,先导阀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实际上我们选用电磁阀型号的时候,通常不关心工作原理,只要满足控制需求就可以。也就是你所说的,这个小问题并不影响理解回路图。
关于增压回路的理解有所偏差,增压并不是靠延时来实现的,而是依靠压力平衡来实现的。你可以看到增压缸活塞缸两侧的面积大小不同,根据由此可以得到更大的压力,实现增压。然后通过三位电磁阀的切换来实现压力切换。
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片中的解释没有问题,但是可能不够全面,因为不同种类的电磁阀工作原理并不相同,通电推和通电拉都是可以 ...

感谢,着实是我掌握知识不全了,提出一点:增压部分确实是靠缸筒直径变化来实现的,我是没太理解增压缸中的液体增压原理,应该是气体先通到竖直缸筒中(里面是液压油)使油液有一定压力,然后横向大缸筒通气一起将压力顶到小缸筒,此时因为大小缸筒缸径不同从而最终达到增压效果,不知我这样理解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