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承问题

楼主(2020-03-10):
轴承内圈卡住,外圈紧配一个零件,零件可以不限位吗零件随外圈转

网友:
不限位靠紧配合,装不到位怎么办?,或者装上之后转时间长了跑出来怎么办

网友:
理想状态下,轴承外圈和你的零件间隙配合就满足了要求。但是考虑到实际情况,会有很多种不好情况,需要考虑清楚。

网友:
零件受轴向力的话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