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设备面板的表面处理

楼主(2020-03-11):
目前在做非标设备,请问各位大佬有没有人知道非标设备的面板用什么表面处理方式好。材质一般是45钢,尺寸一般是1500*1300*28。以前用过发黑的,发黑层不是很均匀,没过多久就开始有生锈。现在用的喷塑,但是喷塑层厚度难管控,表面也不太好看。大佬们都能说说有什么好办法嘛。
设备在无尘车间里,所以表面不能涂油。另外最好是哑光的。

网友A:
什么是非标设备的面板?这么大这么厚? 如果主要是防锈的话,发黑不行就想办法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非标设备的面板?这么大这么厚? 如果主要是防锈的话,发黑不行就想办法镀。

我们做自动化检测设备的。这个是目前最大的面板,小的也有1300*900*20的。如果镀的话,镍和铬哪个会比较好一些?我看见过国外设备的面板,是灰白色的,在面板做了类似拉丝的工艺后不知道镀了层什么。

网友B:
我们也有2000*1000*10左右的铝板做过发黑 感觉还好 烤漆呢

网友C:
镀铬,镀镍都可以。镀镍好看一些,但价格要高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也有2000*1000*10左右的铝板做过发黑 感觉还好 烤漆呢

这么大这么薄的铝板发黑变形会不会很严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镀铬,镀镍都可以。镀镍好看一些,但价格要高一点。

镀黑铬的话,会不会也有镀层不均匀露白的问题,之前好像用过,也有地方生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大这么薄的铝板发黑变形会不会很严重啊

不知道你使用要求是怎么样的 我们那块没啥特殊要求 对变形要求不大

网友:
镀铬。。抛光。。记得乳白打层底,不然容易裂、

网友:
我们这边最常用的就是表面镀蓝白锌!

楼主:
多谢各位,已经向供应商要了镀镍和镀铬的样件了,到时候看看效果

网友:
镀硬铬再用麻轮过一下应该可以防锈。

或者喷砂后镀化学镍,其实效果比较好,耐腐蚀性能比较好。

喷漆主要还是技术问题。不是工艺不好。

网友(2020-04-19):
镀铬耐磨,防锈,但是表面没有镀镍好看

网友:
楼主,我这边接外发加工钣金件,坐标顺德,有机会合作吗?v15807577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