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安装解析xml有错:“root node not found:sldlm

楼主(2020-03-11):
sw安装时出现图片中问题,请问有遇到过这样状况的吗?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多谢不吝指教

网友A:
1、物理断网
2、管理员身份运行

网友B:
这辈子都没遇到过,楼主的操作系统得多差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物理断网
2、管理员身份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辈子都没遇到过,楼主的操作系统得多差劲

是的啊,这个新电脑,有点问题的

网友C:
这个好像是安装包有问题,sldim是SW的的安装管理程序,一个本身安装包就有问题,或者安装时权限问题,访问不了文件(sw安装时要在windows目录里生成一个安装管理程序目录,试试用管理员权限运行或者先关掉安全软件(360、腾讯、金山之类管家)

网友:
小老弟,我每次安装都会出现不一样的问题。每次都是换个安装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像是安装包有问题,sldim是SW的的安装管理程序,一个本身安装包就有问题,或者安装时权限问题,访问 ...

多谢,重装了系统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