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汽油机的问题,请教一下各位!

楼主(2020-03-11):
公司要将一个汽油机,加三缸柱塞泵做一个直连式的打药机。如下两张图。但是汽油机那根输出轴很短,没有空间做连接部分。
那么问题来了?有没有什么办法加长,或者直接买一根换上去?但是不一定匹配吧!
u=985868890,2188471079&fm=26&gp=0 (1).jpg

网友A:
   市场上成品很多。早期供职的公司通过皮带轮传动。去掉皮带轮,加一个刚性联轴器就可以了。

楼主:
那根轴超级短的,可能就高出端面5毫米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市场上成品很多。早期供职的公司通过皮带轮传动。去掉皮带轮,加一个刚性联轴器就可以了。

汽油机那根轴超级短的,可能就高出端面5毫米不到!

网友B:
可能吗,无图无真相啊,你这么说会让别人觉得生产厂家有病啊,所以贴图出来说明问题,因为很多时候一贴图,大伙就明白,原因不是在厂家,而是你这个提问的人,压根没看懂哪是轴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吗,无图无真相啊,你这么说会让别人觉得生产厂家有病啊,所以贴图出来说明问题,因为很多时候一贴图, ...

我也不想呀。没图片。。。。。。。。。。

网友:
看看网上别人的汽油机打药机就知道了。既然可以连接皮带轮,就可以连接刚性联轴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根轴超级短的,可能就高出端面5毫米不到!

但是看照片不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