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关于皮带流水线传感器防误触,选择和安装方式问题

楼主(2020-03-11):
如图所示:问题描述:我的案子是设计在皮带流水线上加装上一个检测装置,所以需要片子在传送到指定位置,靠传感器使片子停下检测。
                     补充:             原皮带流水线无截断
难点求助:传感器选型,因为皮带无截断,我怕传感器误触皮带;
我该怎么选择,不想去截断皮带把工作量加大。
谢谢大家给些建议

皮带流水线

皮带流水线

楼主:
工件为玻璃,所以厚度1-2mm,

网友:
颜色识别双数显光纤放大器!能很好的分辨出

网友A:
1 基恩士,參考一下,比较贵,
2 接触式检测,做个结构用接近开关就能搞定
3 直接上微动开关
要看你实际使用的工况决定

网友:
接楼上的,手头有一个备品LR-ZH500N,要的话出手,考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基恩士,參考一下,比较贵,
2 接触式检测,做个结构用接近开关就能搞定
3 直接上微动开关

皮带上人员会有操作,皮带肯定会上下波动(0~1cm)对了,说错了,不是玻璃而是玻璃背光组板

网友B:
有没有感应器的使用说明分享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感应器的使用说明分享一下啊

都是上官网上看的,你可以自己去官网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