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耳机怎么开模出来的?

楼主(2020-03-11):
苹果耳机怎么开模出来的?苹果耳机明显看到中间的很细的分模线,分成两个模开出来的但明显不是普通得上下,左右合模,请教各位

网友A:
是分模线吗?还是可以拆开的?

网友B:
那就是上下两片,然后胶合,有些质量差的低档耳机这个地方经常会脱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上下两片,然后胶合,有些质量差的低档耳机这个地方经常会脱落的

确定不是超声?

网友(点评):
貌似胶最便宜,方便,关键是装配的时候里面有线圈,磁铁,超声啥的也不好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分模线吗?还是可以拆开的?

新一代是超声的,老一代能拆,里面打胶。是通过那种方式成型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上下两片,然后胶合,有些质量差的低档耳机这个地方经常会脱落的

上下两片,模具是怎么成型的。是用到滑块还是其他种种,能细说吗

网友(点评):
2片各开一个模具,具体的不是专业模具的就说不上来,但分开后的外形,应该没啥难度的,这种高仿的耳机也很多

网友C:
1, 建议先看看这个:(苹果设备配件设计指南, apple为了全球设计师给他家的产品做配套附件,把他们的图纸共享给大家使用)
《Accessory Design Guidelines for Apple Devices R11》Updated November 12, 2019,最新的已经是第11版了:
https://developer.apple.com/accessories/Accessory-Design-Guidelines.pdf
(很明显看得出外壳不好脱模,预计脱模是有分模线的)

2,再看看这个:苹果希望通过超声波焊接来制造“一体”耳机 (n多年前的apple一个专利,仅供参考)
https://appleinsider.com/articles/12/04/12/apple_looking_to_build_unibody_earbuds_through_ultrasonic_bonding

在讲HomePod的一篇文章里说到AirPod也是超声焊工艺:
认真看看吧,我发现HomePod只有苹果才能做到 Posted on February 22, 2018 By leo
https://daily.moviehobby.com/?p=325

3,最后是看这篇文章: Apple “无缝”设计之历程(讲了apple的分模线是怎么处理掉的)
https://zhuanlan.zhihu.com/p/28794683

综上所述,应该能猜出大概,但是具体的工艺我也不知道,只能说猜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建议先看看这个:(苹果设备配件设计指南, apple为了全球设计师给他家的产品做配套附件,把他们的图纸共 ...

非常感谢,您的ID也非常有趣,haha

网友:
引用 网友C:
1, 建议先看看这个:(苹果设备配件设计指南, apple为了全球设计师给他家的产品做配套附件,把他们的图纸共 ...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 建议先看看这个:(苹果设备配件设计指南, apple为了全球设计师给他家的产品做配套附件,把他们的图纸共 ...

达文西的弟弟,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