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室外工控显示器的参考样例?

楼主(2020-03-11):
有个项目要做室外的工控机,要求防水、防晒、显示屏散热性能要好。求些参考资料。。

网友A:
户外显示屏,不如带个门或者透明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户外显示屏,不如带个门或者透明窗?

有窗有门,就是显示器户外阳光照射发热,严重情况下会死机,所以主要是显示器屏幕的散热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窗有门,就是显示器户外阳光照射发热,严重情况下会死机,所以主要是显示器屏幕的散热问题。

以前用的什么显示器?触摸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的什么显示器?触摸屏?

类似于街上的广告屏幕

网友:
引用 楼主:
类似于街上的广告屏幕

户外广告屏幕性能差别很大的。要想长寿,那就想办法加个透明外壳,改善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