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家用电梯的结构设计)需要电机选型,同步带,螺杆螺母等选型计算

楼主(2020-03-11):
驱动方式是螺杆螺母驱动,电机带动螺母,螺母电机与升降平台一起上下行,螺杆不动,高度5米内。3层楼以内,需要计算电机的选择,螺杆螺母的选择,同步带的选择,知道提升高度3层楼内,大概4-6米,提升速度0.15m/s,负载大概20000n(2000kg),包括了平台,人,电机那些,因为都是一起上下行的,现在不知道怎么开始去计算那个,想请教一下给位大佬。可以有偿 ~REQD_$O)027SBV98Q`YWOJ.png

网友A:
百度丝杆品牌,进入官网,一般都有技术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丝杆品牌,进入官网,一般都有技术参数

需要计算过程,我只有部分参数,写毕业论文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计算过程,我只有部分参数,写毕业论文

国产的,进口的,这么多品牌肯定有,手上随便一本选型书都有好几页计算过程

网友:
好好做设计,我也一直想要来两个这电梯。不过你这平台总重量选的太大了,建议大幅减小。

网友B:
这个丝杆估计价值不菲。

网友C:
1、起重量→丝杆轴向荷载→转矩→丝杆直径;
2、起重量→速度→传动比→选减速机和电机;

普通T型丝杆估计要不得,速度和效率达不到;得考虑滚珠丝杠或滚柱丝杠(价格贵),因为丝杠不会自锁,还要考虑工作制动和紧急制动。

估算:2吨,0.15m/s,电机4kw或5.5kw。

网友(2021-11-07):
丝杠是五头,螺母是黄铜合金(两节螺母带自锁),螺杆非顶天立地式样目的是解决导轨和螺杆平行度误差带来的干涉噪音,也就是说螺杆螺母的目的是上下行程驱动,L形载人平台稳定性依靠导轨,但是导轨不带安全钳刹车机构所以螺杆电梯并不绝对安全,同时螺杆电梯取消了地坑设计,取消了底坑里的缓冲器,底坑和缓冲器是根据提升高度和运行速度设计深度和缓冲器的抗冲击减震能力,都没了就不安全,但是市场上的螺杆电梯都是无底坑设计,并且螺杆也不到底,也就是说螺杆的下端是悬空的,螺杆也不是一个整体的,是2200mm每节通过细牙螺纹加弹簧销对接的,如果想交流电梯的可以加我微信138132890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丝杆估计价值不菲。

丝杠不贵(精度决定价值),精度要求不高,分段式设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起重量→丝杆轴向荷载→转矩→丝杆直径;
2、起重量→速度→传动比→选减速机和电机;

非滚珠丝杠,一般为五头螺杆加黄铜合金螺母,简单说丝杠长度2米左右一节外径约40mm,

网友:
我有实物螺杆电梯和备件照片供你测绘,螺杆电梯的各个机构实物照片我有,也有各种曳引电梯的照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非滚珠丝杠,一般为五头螺杆加黄铜合金螺母,简单说丝杠长度2米左右一节外径约40mm,

2米太短了,制造和现场的角度,10几米是没问题的

网友(2022-01-02):
引用 网友E:
2米太短了,制造和现场的角度,10几米是没问题的

对于家用螺杆电梯用的螺杆:可以现场对接,做成2米一节比较好。长了没有用,太长运输、进出楼房安装现场都是施工困难......专业电梯十年

网友(点评):
对接处太薄弱,胎里毛病。

网友(2022-04-03):
别瞎猜了,我这里实物(螺杆电梯、螺杆、平台)啥都有实物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