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图怪事太多

楼主(2020-03-11):
下图两个红色标记的零件是供应商发的stp格式模型图转化的,放在装配图中竟然不能剖视(我没有设置不剖),而且从中间往右剖视右边那个本来看不见它也显示,往左剖视左边那个本来看不见也显示出来(前篇帖子上已说明),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不是实体吧,是曲面。

网友:
这种情况的数模,是因为产生了破面,本来它是个实体,但因为部分的面不正常转化,导致它没有形成实体,所以会显示不正常。

网友A:
在”选项”里试着设置选择剖视或不剖视零件,看看有无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选项”里试着设置选择剖视或不剖视零件,看看有无变化。

本来就没有设置那个零件不剖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