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优化

楼主(2020-03-11):
钣金外壳家用产品,外观精度有偏差,不美观,不用塑模,钣金是加工厂有问题还是工艺有其他处理方法。

网友:
表面处理啊,烤漆,或者氧化处理,看什么材质了

网友:
这个是表面处理厂的问题,前处理酸洗的不彻底,表面有油渍等原因导致。

网友:
外观精度有偏差具体指的是什么?尺寸?表面处理?变形?

楼主:
我描述的不大好   是镀锌板材料的外框  折成圆弧过渡 再内折  400mm长  1mm偏差 而且家用看起来不美观  烤漆会好点吗  有什么优化的办法  让它看起来圆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