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模具钢材料)轴承位小了10丝,能只在轴承位镀硬铬修复吗?

楼主(2020-03-11):
请教!

轴车小了,零件成本高。

轴(模具钢材料)轴承位小了10丝,能只在轴承位镀硬铬修复吗?

网友A:
如果载荷不大的话,把轴直接车小,再加个套,紧配合,或者键连接也行,就看怎么简单怎么来了

网友B:
试试用胶609圆柱固持胶  如果你不拆了的话 你可以搜一下

网友(点评):
精度怎么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试用胶609圆柱固持胶  如果你不拆了的话 你可以搜一下

装配好打胶 精度没办法控制 我这边这样很多次了 目前没出现什么问题 可能影响轴承的使用寿命

网友:
镀硬铬也不太容易控制刚好10个丝,二次电镀容易造成尺寸误差,也会影响装配;10个丝我建议楼主直接用胶水处理。

网友:
装上胶水

网友:
也可以涂镀。

网友:
镀硬铬后磨削,尺寸是可以控制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载荷不大的话,把轴直接车小,再加个套,紧配合,或者键连接也行,就看怎么简单怎么来了

这样做比较靠谱!但是不知道轴径多大,轴径太小也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