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快速夹紧装置

楼主(2020-03-11):
小弟新入职了一家长沙公司,如图要L形块要吊着3T的物体翻转,一头用螺杆锁住了物体,底部需要一种快速夹死的机构,小弟经验不足,见识少,求大神教教。

网友:
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
四连杆机构,过死点夹紧。类似工装锁紧机构。

网友A:
其他地方有没有限制?需要每一个角度都可以锁紧还是固定点锁紧?怎么旋转?围绕什么旋转?

网友:
要求没说全啊

网友B:
绕着哪个轴线旋转?L型零件截面是圆形还是方形?

网友:
搜一下叉车属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绕着哪个轴线旋转?L型零件截面是圆形还是方形?

方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地方有没有限制?需要每一个角度都可以锁紧还是固定点锁紧?怎么旋转?围绕什么旋转?

如图,垂直纸面轴线翻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