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形螺旋如何出图?

楼主(2020-03-11):
如下图
这东西如何出工程图呢?
发外加工的时候怎么标注、说明。
文字说明,大小径、螺距、圈数?

网友:
加上轮廓锥度

其实完全可以参考压簧的标注方法

网友:
用扫描,将扫描路径设为锥形螺旋试试。只要扫描路径能画出来,就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