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出来的东西,往往安全系数过大,这个大家如何取舍?

楼主(2020-03-11):
某齿条,靠油缸带动,实打实的力,用某迪算通不过,主要是差很多,但实际一直在正常使用
某键槽,也是一样,用某软件算不过,差很多,但发现同扭矩减速机就用的这个键槽
还有在论坛里某贴,选同步带,很大的齿宽才够,但实际很窄在用
对于这些,不知大家如何取舍?大家讨论一下啊

网友:
用软件计算是在某种设定条件下做的,与实际试验或者运行条件存在差异,有时,设计时往往取的设计条件很保守或者太保守,导致的。

软件计算只能作为判断的参考。

网友A:
以前我们公司仿第一台架桥机时,测量了人家尺寸,力学检算了说按Q235做很危险,总工硬是不信这个。坚决按人家的尺寸搞,后来在三门峡就出问题了,好好是慢慢折下去的,人没事。

网友:
按行业规范来,以后万一出问题了好甩锅,你永远不知道实际工况会有多恶劣

网友(点评):
不能更同意!

网友:
1、软件中赋予的条件和真实情况可能有很大出入。
2、材料和工艺是很关键的点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是实际工况和理论工况相差太多,另外安全余量的选择余地很大,那么很可能采用较小的安全系数就能通过,而这种实际使用可能是1年寿命与2年的寿命的区别,但这实际你无法比较

网友(点评):
一般情况下计算安全余量都会比较大

网友:
软件分析需要你提供各类参数,你得参数和实际误差很大,当然结果也差别很大。

网友:
  设计的下序是工艺,然后是生产技术。挺多图纸你感觉挺合理,后面的技术部门会根据实际加工取消或修改一些图纸要求。所以不要一味的相信标准或者软件,跟其他部门多沟通,了解实际加工和使用情况,做出自己的判断去平衡各方面要求。
  一些非重要部件,本身损耗大,易替换。图纸非得提高要求,增加加工难度和成本,价格翻了一倍,使用时间却只增加了一点。如果不影响安全和设备寿命且易替换不如简单一点。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因为我就是后续的部门,因为这种事没少背后骂设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我们公司仿第一台架桥机时,测量了人家尺寸,力学检算了说按Q235做很危险,总工硬是不信这个。坚决按人 ...

楼主哪里?三门峡离我很近。

网友:
安全系数按 大的取会好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哪里?三门峡离我很近。

以前在三门峡修连霍和蒙华呆过一段时间呀,单位在广东这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在三门峡修连霍和蒙华呆过一段时间呀,单位在广东这边的。

网友:
一个人四则运算都没学明白,在计算器上乱按一通,随便出来个结果,老师说他算错了,他还在抱怨计算器不好使。。。

网友:
理论计算是前提,合理选用安全系数,找了一下,没看到国家标准~

网友:
安全系数的简易数学式众所周知,从概率论观点看,一切设计参数都是随机变量,并假定它们的误差分布都符合正态分布规律,因此传统设计中即使用了大于1的安全系数,失效还是可能存在的。
所以说安全系数的选择需要根据你的实际情况而选择,在允许范围内,选择最接近的安全系数,因为一般的安全系数越大意味着投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