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M6-5h外螺纹中径公差和大径公差,谢谢!

楼主(2020-03-12):
哪里可以查到M6-5h外螺纹中径公差和大径公差?谢谢!

网友A:
4h和6h的可以直接查表GB/T15756,5h的要自己算

网友B:
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7/0403/98470341.shtm
这好像有两个诶,,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7/0403/98470341.shtm
这好像有两个诶,,

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4h和6h的可以直接查表GB/T15756,5h的要自己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4h和6h的可以直接查表GB/T15756,5h的要自己算

有具体的计算公式吗?😂

网友:
M6-5h,不就表示中径和顶径公差代号都是IT5吗?因为大径为6mm,所以查公差表得公差IT5为5цm
我是初入行者,望大咖们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