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不锈钢滚动轴承的代号

楼主(2020-03-12):
不锈钢滚动轴承的代号实际标识为S307,即轴承前面加S或SS。但GB/T272滚动轴承代号标准中前置代号没有轴承材料为不锈钢的代号S,而是在后置代号中有不锈钢材料代号HQ,并且在示例标识为6004/HQ。如何解释?

网友:
307是旧标准,而6***标注是新国标,另外SKF307和6307是两种不同的轴承

网友:
轴承公司非标轴承。

网友A(2022-02-15):
有没做陶瓷轴承产品比较稳定的?

网友(2022-04-08):
引用 网友A:
有没做陶瓷轴承产品比较稳定的?

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