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件定位问题

楼主(2020-03-12):
工件由推板上料机上料,需在滑道末端进行定位,三面均为弧面,如何进行准确定位呢?各位有什么好建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V型块

好的,谢谢

网友B:
两边都用仿型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边都用仿型槽

谢谢,
这个也有考虑,主要还有其他规格的物料,就得更换夹块